被雷打坏的AOC,在线求助!高手进

楼主(2009-06-30):
型号  AOC   MW19E-DD
     客户描述  说是被累打坏了
    接机插电只是灯不亮,初步判断是电源问题,拆开维修,保险,点2电阻,电源管,(SG5841)电源心片,还有一个电阻坏了,看不清楚是多大,位置是SG5841的第6脚往地的电阻,我用了2K的电阻换好(不知道是不是2K),电源输出24V和5V,然后把往主板上的连接线插好,再量输出,发现24V正常,输出5V的会跳变,灯闪,不显示!!    主板应该是好的(个人认为)
      问题1     2K的电阻不知道是不是对?
    问题2     SG5841可以用SG6841代换么,虽然我以前是代换过好了,但我想问的是不是全部电源上SG5841可以用SG6841换么??
      希望高手指点下哦.在这谢谢了!!!
路过的也说说应该怎么修,怎么解决和排除问题

网友:
看来大家都下班了,郁闷啊!!

网友:
SG6841代换SG5841是没有问题的,
6脚是反馈端,2k显然是大了,用0欧姆保险电阻试试

网友:
5v波动,注意一下整流管和反馈电路

网友:
6脚是反馈端,2k显然是大了,用0欧姆保险电阻试试
    用0欧姆不行的吧    那6PIN不是接地了    会暴的吧?

网友:
关键是这个电阻链接6脚和什么,反馈端连接方式有两种,如下图,你确定一下是哪个电阻。

网友:
上面俩种都不是     跟第2种很相进
    我这的线路是    SG5841的6PIN分2路走线  1路是经过一个电容接一Q803的G脚  另一路是接个被烧的电阻往地上去的

网友:
跟你第2种差不多了   就是在电阻R8到Q1中间有个电容

网友:
那这个电阻应是0点几欧的了,电流检测电阻。不过楼主最好画个图出来。楼主说的是我标的1还是2?如果是1就是0点几欧的。

网友:
9楼的朋友    你这电路图我看到过了   2是100欧姆      1是 0点欧姆 的  这图是SG6841的
     我想问下 SG6841的6脚可以接地么??接了会不会暴??

网友:
6841是可以代换584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