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00掉电问题

楼主(2009-06-30):
开机后3V,5V,1.05V,1.8V CPU供电都正常,约2秒后掉电,测主板无短路,怀疑南桥有问题,换后故障依旧,怀疑网卡有问题,拆下来后还是掉电。维修限入困境,请各位高手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
曾经修过一台640M复位不正常导致掉电的,算是给楼主多一个方向上的思路

网友:
请教楼上的朋友,这种毛病应该怎么修,我是刚入行的,还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