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

楼主(2009-06-30):
今天碰到一台NC6000开机后只有0。2A左右,加焊一下1987还是这样,后来加焊一下SMSC后就大短路,真不知道怎么搞的,没有思路了

网友:
楼主不适合修本,加焊1987 可以理解 加焊SMSC做什么呢?

网友:
待机正常 不触发  一步一步来慢慢查

网友:
我估计楼主可能是修台式机主板出身的。不跑CPU加焊IO换个IO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