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跑00怎么解决

楼主(2009-06-30):
T40跑00怎么解决,已经换过BIOS,电流只有0。4左右

网友:
问的太过简单了,T40的资料很多,请楼主自己搜索一下多多阅读别人的经验 然后再发问!

网友:
一开机就跑00是没有跑过内存 重新插一下试试

网友:
你的待机电流0.4显然有短路,,,所以你诊断卡才不跑码显示00

网友:
看看  CPU  还有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