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龙 QL-600VA电源故障一列

楼主(2009-06-30):
此电源故障为一触发,转一下就停,照以往经验,应该是后级三脚的恢复二极管坏所致。于是把整套散热片一起取下,测之,无一发现问题。怪了,没坏。可能是哪个整流二极坏了。于是把所有二极管再量一番。也没有发现问题,TMD不会吧。修了无数这样的故障。都是这些地方坏。有点纳闷了。于是再测一下所有线上的阻值,12V不低于200,5V和3V的阻值都有20多,算正常的啊。再把这些负载电阻取了再量电阻,一切正常啊!再把东西装上去,再试还是一样的。转一下就停。没头绪了。再测阻值,发现5V的只有11了,刚才还不有20多的,干脆拆下,再测。风扇终于快速而有力的转了起来。后来换了个电阻就OK了。这样的问题在我修过的很多中属于极少属。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这种电源还有一种毛病,那就是前级的三极管13009很容易坏,现象是触发风扇不转,但前级电压正常。

网友:
经验受益匪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