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M-M过不到内存

楼主(2009-06-30):
请问RS485M-M过不到内存什么问题,开机显示C1报警过不了内存,主板电压正常,没有断线没有掉零件,BIOS重写也是一样,IO换了也同样问题,北桥加焊也不行,实在没头绪啦!到此请教各路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查内存供电电路,槽有短路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过啦!看到没有问题。。感觉挺奇怪的

网友:
io COM 网卡 声卡 芯片查查 内存时钟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