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主板为啥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06-30):
今天一客户拿来主机箱说进系统就死机.刚开始怀疑是键盘有问题.后换了新键盘后.又点不亮了.把板子拆下来测了一下各电压.都正常.CPU.内存.南桥待机等(板子是集成显卡,不知道咋个测.所以没测.因为刚开始可以点亮.可以排除显卡接口问题)再通电跑码.有时候不过显卡.但又有时候过了显卡.显示器可以点亮.但进不了系统.再就是键盘灯不亮.(SP.和USB接口的键盘都换了.还是一样.键盘灯不亮,硬盘是好的.在别的板子上可以进系统)按了北桥后键盘灯亮了但是死机了.!!!!!怀疑是桥的问题!      路过的朋友说说自己的看法.

                                          急急急急.

网友:
通路货虚焊多。吹下

网友:
一大早又跑了一个这板子的码.又CPU不过.再不就是跑到C5停下来了.跑了一二分钟又点亮了.不解.U不过的时候.测U的电压.发现上管进12V.S极出1.4V.但下管的D级有12V..下管的控制极有9V左右.打下管的G极对地阻值二个管子的阻值都一样有600多..多跑了几次又可以点亮了.这时候再测U的电压.上管进12V.S极出1.4V.下管的D极1.4V.下管的控制级还是9V左右.上假负载的时候测U的电压.全都正常.各位路过的朋友有碰到过这样的故障吗?碰到过的说一下咋个修的.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
根据死机和C5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估计多数是北桥问题,先清洗后加焊

网友:
查内存 北桥

网友:
en那就弄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