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本本的弊病

楼主(2009-06-30):
接手了N多 NEC的本本 无一例外 都是电容击穿或烧毁 大都是主输入的滤波电容 有些本修了又修 这次击穿几个 下次又击穿几个

为了验证这个问题 我拆下nec的几个电容做测试 实测容量为4.7uf  再找来ibm废板本上大小一样的电容 两个本子都是16v主供电

把这些电容焊成一排 接上测试电源 依次调高电压 当达到26v时 nec的电容首先击穿了 看来这批电容的标准耐压是25v 非常标准 超过一点电压就毙了 而ibm的电容安然无恙

可见nec本的电容耐压值选的太水平(没有超高点的预算)虽然看起来25v耐压是达标了 但本子内部发热高的话 电容耐压值就会将降许多 没超高点的预算是很难保证不击穿的

网友:
这个你都做测试!
有心了。。。。

网友:
测试了我才能下定决心 整批电容都换掉 不然我抱有侥幸心理

网友:
大哥可真是有心啊,下次我要用IBM

网友:
果真是高手,呵呵,学习了。

网友:
主供电电容一定要全部换掉,不然返修可能就烧穿板了。

网友:
这个机子就爱烧电容!

网友:
具体哪些型号?

网友:
真是有心呀

网友:
喜欢敢于尝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是洋垃圾本 我修到比较多 我这里有好几个商户卖这些机器的 型号不值一提

网友:
是的,是要全部换掉,以前有次偷懒了,结果过了个把月那主板烧了严重,修都修不好,是S820

网友:
的确是这样的,我已经修过好多台这样的故障了。

网友:
上次修的一台NEC也是电容击穿。。。两只电容烧黑了。。

网友:
要把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遇到过,但我们这边NEC的本卖的不好,没修几台。虽然是武汉产的,但在湖北卖的不好,现在厂子都卖了

网友:
NEC我遇到过2.5V滤波电容击穿的

网友:
我要买一批电容来换 不知道这种本本上的贴片 是1210还是1206 搞不清楚

网友:
我要多看看 向你们多学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