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M的u 要用哪种假负载

楼主(2009-06-30):
修一c4M的本本 基地买的全套cpu假负载都不适用 肯定没插反 连cpu core 的脚位都对应不上
奇怪 用台式478的假负载也不行 没辙了
cpu

网友:
c4M p4M 478针的那种u 这种U可以安装在台式主板上

网友:
这个用台式机的478就可以了

网友:
早试过了 不行啊 用台式的u可以出电压 但用台式的假负载却不行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但是也想知道,下次遇到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