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FAN5063应用

楼主(2009-06-30):
张先生  2009年6月30日

FAN5063 ACPI控制器可以使用不同于DATASHEET中给出的电压,这里给出一个用3.3V来产生内存供电的例子,它需要12V作为门驱动电压。

用3.3V主电压给内存供电
在某些应用中FAN5063 ACPI可能被用在没有5V供电的系统中。在这样的系统中希望用3.3V来实现给内存供电,见图。图中的电路可以实现这个想法。

FAN5063驱动漏极连接到3.3V的MOS管。输出电压通常由电阻网络构成的反馈来确定。它可以是2.5V(这种情况MOS象线性稳压器那样工作),或者3.3V(这种情况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无论哪种情况3.3V都不足与驱动MOS管G极,因为不能提供足够的门源电压。因此加一个12V到FAN5063的15#脚以便提供最大约12V的门电压。而实际电压的大小取决于负载需要多大电流。

因为12V是作为MOS管门驱动电压,因此在FAN5063中几乎不消耗电能。应该注意到是,这个技术不能用于双极晶体管,因为会引起IC过热。图中电路的唯一缺点是,内存在S3状态时MOS管内部体二极管可能被置于使内部晶体管产生馈送3.3V电压的问题。只要考虑了这种情况(例如使用3.3V待机或双供电),这个电路就能很好工作。

网友:
坐坐张先生的沙发!

网友:
张先生英文真好,我是不懂英文的

网友:
LZ  能说说笔记本图纸中各种英文的具体意思吗

网友(2009-09-28):
还有更好的文章吗..这相也不错.但我觉得只讲了一部分,能具体一些就好了..

网友(2012-04-07):
能看懂70%,文字倒不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