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000开机一长2短报警

楼主(2009-06-30):
机器来的时候估计已经做过显卡BGA,散热风扇已改成常转,于是我就直接报换显卡芯片。换了显卡芯片后,不到一个月就返修了,还是老样子,偶尔能开机,大都是开机就报警,电流到1.8A左右就不过了.有哪位高手支个招,如何才能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呢。另外这个报警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吗(独立显卡的)

网友:
我们这也有个dv9000 做了很多次显卡了才好的

网友:
重新加焊还是植珠,如果重新植有铅的锡珠,可以吗?还是说无铅的的好?

网友:
一定要用无铅的来做,不然的话很快就不行了

网友:
还是显卡报警

网友:
有铅的没有无铅的溶点高,建议做无铅的

网友:
做有铅的吧,做完以后处理一下,比如给显卡热一散热片,把风扇改为常转,修好后客户领机,最好让他再添置一散热底座。动完手术的机器,最好不要没命的玩魔兽类的大型网游类游戏

网友:
请问做完BGA,还需要点胶吗?前2天重做了个DV6000的机器,我上的是有铅的珠子,那不是很快就回来找我?

网友:
搞得我都不太敢再做显卡BGA了

网友:
咱做无铅的就差不多。。。看看是不是把系统改成VISTA试一下。。VISTA可以把机器的温度隆低很多。。。如果要是客户实在不让。改那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加个底座试试了。。但也起不了什么太大的作用

网友:
当然上面的哥们说的也对。。作完了改良一下里面的风扇改成长转什么的

网友:
今天早上重新做了次BGA,可以了。不过不知道能撑多久。
各位,风扇早就改成长转了的,系统他用的是windows7,以前听说可以刷bios降温?不知道是否有效。现在的bios版本是F。42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或者更换

网友:
这种显卡.换新撑的时间要长些的...重作加焯.没啥效果.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升级BIOS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你不换新显卡上去.一样没撤.

网友:
建议用无铅焊珠做BGA

网友:
当 显卡,NVIDIA由于制造工艺问题,容易出问题。建议楼主把机器做好散热,有铅的也能做,散热好点 返修几率就少了,最近天热,显卡的问题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