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不通电求助..急啊!

楼主(2009-06-30):
T40不通电.除了16V主供电到1631 22角外.就没有一个电压.7 28角没有电压.

 已经换过TB62501 PWH4.故障一样的.还有就是1631的 9角没在基准电压.也换过1631了.
 但开机电压3.3V出来了.
 待机也没有发烫的的芯片.

图中那红点应该待机有16V.但是没有..我直接连个16V上去.16V反而被拉到2V了.
有点急. 南桥了没有短路的.师傅们给点意见?

网友:
那你就查1631到pmh4这之间的电路

网友:
能不能说得再具体点...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你跑一下码,一处一处的查

无边思绪 -4

网友:
16V被拉到2V???会吗?没冒烟吗?你可以仔细看看为什么电压会被拉低哦

网友:
没有电压是说的电感上面的吧?此板应该是没有35V的板子吧?好修!

网友:
查查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LZ在网上看看T40的上电时序,了解原理再修,维修始终得靠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