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USB鼠标坏了么,还是主板的USB接口有问题???

楼主(2009-06-30):
本人碰到这样一块板子,华硕M4A78的主板,接USB的鼠标第一天能够使用,到第二天在开机的时候就找不到USB鼠标了,进系统后没有鼠标的指示箭头出来,而且鼠标的激光感应灯也没亮,但是把鼠标扯掉在重新插上,就能够找到USB鼠标了,请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是鼠标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你应该先排查一下软件问题,然后测一下USB的供电电压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USB接口或是接口电压有问题   你可以先更换一个鼠标  如果问题依旧那就是主板的问题拉

网友:
测usb接口的供电电压。

网友(2009-08-12):
USB电压应该没事,打USB阻值,不一样桥坏。

网友:
USB电压正常对地三个脚除了5V外其他两个电压多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