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第八脚进IO 全盘无复位!!

楼主(2009-06-30):
ATX第八脚进IO 全盘无复位!!
有点搞不懂, INTEL原装板 , 全盘无复位, 复位排阵通过一个小电阻直连南桥里面了。。
ATX第八脚 连接到一个小
三极管
的 E极, B极通IO C极也通IO。。。
IO是 W83627DHG-A 什么信号的可以替换啊。。。
Intel

网友:
这个型号的I/O好象没有什么可以替换的 你看下主板各电压和时钟是否正常
好象2.5V经常电压经常有问题 注意看下主板上的4500的IC

网友:
楼主确定是IO坏了?全板无复位是由于缺供电引起的,应该着重检查南桥的供电。

网友:
"ATX第八脚 连接到一个小三极管的 E极, B极通IO C极也通IO。。。"应该正常吧,IO开机嘛,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其实小三极管的C极其实是连紫5V的,因为IO要紫5V直接提供5VSB,所以,,,应该是三者相连!!!对还应该间接连绿线的!!
楼主应该查全板供电,,由其是南桥!!!

网友:
全盘无复位怎么讲? 在无复位的情况下要先查各供电脚的电压和时钟。最后在查复位。一般情况下没电压有时候也可能造成复位。先换IO后在测测主板的整体供电。

网友:
如果都正常的话。可能是南桥问题了。建义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