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脚座温度监控在哪个脚啊

楼主(2009-06-30):
今天修到一主板客护反映主板CPU温度高会死机,量各电压都正常,进BIOS看到CPU温度为-120度

感觉不对细看主板没发现有热敏电阻直接换了8712-KXS的I/O

结果没变化  想查下脚座的温度监控脚不知是哪个 谁能告诉我啊

顺便说说这故障应该怎么修

谢谢

网友:
8712翻帖子说是 87 88 89 脚  你可以反向跑一下, 看是不是相关器件不良, CPU温度是内部直接发出的

网友:
120,还没烧啊,厉害啊,是不是u附近电路,给cpu供电电路上的,电阻掉了啊,u温度过高肯定是给它的电流,电压太高了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
检查过 旁边没有少零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