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嘉K8M800保存不开机

楼主(2009-06-30):
有一捷嘉K8M800的主板进BIOS只要有设定保存的话,就不开机了需清CMOS才可开机   在BIOS中按下F10保存,它不会自己复位重起  而是直接黑屏  关机再开也不行要清CMOS

很乱不知该怎么修   高手看看该从哪入手

谢谢

网友:
我是新手,感觉是cmos是路或者bios电路的问题,或者南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