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F无3M和5M,待机电流0.01A

楼主(2009-06-30):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A,测3M和5M没有,电源芯片是PS51020,测电源芯片有19V的供电,测9脚和10脚没有开关电压,所以不能产生3V和5V,还有这个电源芯片的开关不知道是受谁控制的,还要什么工作条件才能产生3V和5V,没有思路,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大家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PS51020换过,故障一样

网友:
没人回复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
好象先有几个电压先的。产生3V,5V要好几步了!

网友:
搜哈芯片的的图对照看就知道了

网友:
IO是M38857M8的,量下IO没有供电,没有工作,导致没有3V和5V的,IO的供电不知道是谁给的

网友:
先看一下芯片22脚有无5V,有说明芯片好,无芯片就挂了。
你说的那个9 10脚是EN信号,要高有效,大概正常为3.3V,如果没有的话IO电路烧掉的可能比较大。
IO供电为51020内部产生的5VAO通过LDO转的3V。
还有一个3VA由19V通过LDO直接转出。
M38857M8只是一个部分IO和键盘扫描的芯片,上电时序由RC实现的,与现有问题无关。

网友:
这机器待机时51020不产生5V 3V 的

网友:
我说的不是51020产生的5Vo和3Vo,是51020的22脚产生的5VAO,你可以先看一下。
自己看一下51020的spec。

网友:
A8有些机型待机是没有3 5V的,最好告诉我们具体型号来确定

网友:
咋办哦楼主想请教你个问题,我的QQ是:593418725    这个机器插可调电源电流0.01A,电源灯和充电指示灯也没亮,不会充电,电池也不会开机,开关键上才有1.2V左右的电压是不是偏低啊

网友:
搞的现在脑子很乱,不知道从哪里查起了

网友:
南桥是NH82801GBM的

网友:
清理以下CMOS,也就是短路一下,我修理过华硕A8,现象一样,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找图纸跑下电路。。。我想应该是I/O有问题

网友:
电流应该是0.03-0.06之间,这是大部分的情况,
你说开关键上为1.2V是肯定不对的,正常为3.3V,通过这点判断IO芯片问题的可能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