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

楼主(2009-06-30):
我主板的显卡插槽里面的金手指不能与显卡的金手指充分接触,有什么办法吗,对了,不是氧化了

网友:
那就直接把插槽换了。好像只有这样哟

网友:
用砂纸砂砂看

网友:
都说了不是氧化问题

网友:
换个板子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