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SONY 本本的风扇,结果弄的开不了机了

楼主(2009-06-30):
一个SONY的本,客户要清理一下风扇,这样的活,收多少钱合适 ?   80?

客户放这就走了,  折机,清理,超声波 ,上油 再上机, 开机,

晕了,加不上电了,  再拆,再上,还是不行,

难道给客户弄坏了?  才收80块,弄坏了是培不起的

再仔细看一下,量一下大电感 3V 5V都有啊,,怎么就不开呢

查一下开机的面板没事啊,再一天看排线,,好像是折断了,     想了一下,把排线剪去一块,把塑料皮刮掉, 上电,

OK了

网友:
拆机  要胆大心细

网友:
方法不错,有时候确实需要变通一下》

网友:
SONY 的机子是这样的.小排线很容易断的..

网友:
没没明白,你是把排线又接上了吗,是屏上的线?

网友:
排线很容易断 ^_^

网友:
一个SONY的本,客户要清理一下风扇,这样的活,收多少钱合适 ?   80?
是作贱自己,算你运气好,我见过几个拆SONY赔板的

网友:
我觉得除了不开机的机器..

都要先开机测一下.然后拆的时候一定要胆大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