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接口问题分析

楼主(2009-06-30):
我有一块845GL的杂牌主板,放在一边很长时间了,闲来无事想把它修理一下,首先是内存不过,很快查到是排阻坏了一个,更坏后可以进系统了,就是鼠标不能用,鼠标供电正常,排容也拆了,不管用。把键盘换到鼠标接口,可以正常打字(我晕,鼠标口也变成键盘口了),查两者线路没有短路,上拉排阻也正常,索性把鼠标插到键盘的接口上,没反应。后来的事更离奇了。
插键盘能用说明线路已经到IO了,跑线路也证实了这一点。看来只能换IO了,是IT8711的,更换后故障依旧!!后来想想是不是BIOS的问题,到网上找到BIOS,刷写后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后来连南桥都更换了还是问题依旧!!!
这块主板我只是想用来研究研究的,如果是要用的话插一个USB鼠标可以用,已经证实。我就是想查查原因。
希望高手们分析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忘了说了,鼠标口已经更换了

网友:
怪事,,这修正常使用过吗??桥IO都换了还不行那肯定是IO到口这间电路问题了楼主好好查查

网友:
插一个USB鼠标试试

网友:
要不换个鼠标接口

网友:
你换个键盘看一下, 不是说键盘是好的, 一定能在这个主板上用, 如果换键盘无效后,

考虑下换时钟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