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D500开机三灯齐亮,掉电

楼主(2009-06-30):
DELL  D500开机三灯齐亮,电流到0.42A,4秒过后就掉电,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桥供电基本也正常,不知该怎么入手,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估计是内存槽问题,我曾经维修过,加焊内存槽就OK了。

网友:
三灯齐亮就是FF,照FF思路修

网友:
三灯都亮的话,,,,就是大地方有用电不正常的地方然后保护了,我修过一个忘了什么形号了。。是显卡的问题显卡内部供电的地方短路了

网友:
你再看一下。。安内存和不安内存电流是不是有变化,,要有变化,,就能知道是不是根内在有关系

网友:
保护掉电了吧!

网友:
用什么样的诊断卡,那里可以买到啊

网友:
楼主怎么检测的内存和桥没有问题,再重新检查一下吧

网友:
搞一下南北桥吧,

无边思绪 -4 回贴过于随意

网友:
好了没有啊  LZ我这也有一台还没好呢!

网友:
差差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刚修好一台D500掉电,电源没问题你就检查下监测系统,上个D500图纸给你 DELL

网友:
这是一个通病,是网卡芯片虚焊了,你按住7.8两个键就可以开机,我遇见了好几次了

网友:
主板没工作  像跑FF

网友:
回复 网友A:
[fly][fly]今天遇到一个和你的故障一模一样的机器,在贴片机上加焊了一下北桥后,故障排除[/fly][/fly]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网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