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BW白屏,

楼主(2009-07-01):
三星940BW液晶显示器白屏,故障此显示器开机白屏,此三星为水货。把此驱动板和高压板换到19屏可以点亮,证明是屏的问题,打开屏,屏供电5V保险烧坏,换一O欧电阻,开机还是白屏,2—3秒后黑屏,如果反复,此保险通往MAX1748,此芯片没有,没有办法代换,像这种问题,屏坏得多吧,

网友:
型号越来越多的PWM芯片,要代换不容易。这是屏的问题,维修不是那么简单,需要了解屏的工作原理和电路结构。否则本来是能修好的,会越修越差。前天我这边送来一个京东方的L195W液晶,高压板打火,背光亮一下就灭,上任维修告诉客户说是高压板问题,需要更换高压板,我接过来之后,看了一下电路板,用电钻打了一个孔就好了,不打火了,修好了。

网友:
MAX1748是脉冲芯片,可能是他短路了,换保险之前要先解决短路的问题,不然会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