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23,屏幕中间一条淡白线,右边有3CM左右的稀白影,

楼主(2009-07-01):
外接显示器正常,不知是不是屏坏了,有朋友碰到过这种问题吗?不知不换屏能不能修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屏线的机会多一点,要不折下来搞下屏线,看是不是松了

网友:
建义先重插一下屏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拆开2边屏线都重新拆装了,还是老问题!

网友:
先单独点屏测试确定屏的好坏。

网友:
屏线关系很大的。。要看一下你的那台显示器,屏供电是在屏上面还是在主板上!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如果屏线没有问题那就是屏的问题了,这种可能只有压屏了吧!屏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屏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我已经进了一块屏了,具体情况,3天后给大家信息。

网友:
屏坏了 换屏就可以了

网友:
淡白线在正中间的话,屏线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新屏来了,换上去,好了。确定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