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很慢开机慢,在BIOS也慢

楼主(2009-07-01):
hp nc6400很慢开机慢,在BIOS也慢
显卡换过,南桥换过

网友:
各位看一下

网友:
手摸晶振试试

网友:
时钟正常不?

网友:
是不是适配器的问题? 用电池试下看。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SONY HP的机子最好有原装适配器,我也遇到过用代用的适配器,开机后鼠标慢得很。

网友:
这些都试过了,还有什么地方吗

网友:
光驱正常吗?去下光驱再开机看下,

网友:
换EC看看,换好过2台

网友:
海尔A61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搞不出来。进BOIS好慢,还做不了系统

网友:
换过EC
问题一样,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各位在帮忙看一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