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源IC1203P60 资料

楼主(2009-07-01):
一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
1203P60 、
边上的一个电阻烧了。
看不到型号了。
请牛B人来给解下。
我有PDF。
求解。
这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
上了你个鬼东西的当,下了鬼玩意,扣了我5分
下面告诉你,8脚的电阻是启动电阻,根据电路设计不一样,启动电阻大小也不一样,你传的那个图是典型的工作原理图,是围绕203D6工作原理来设计的,第6脚是持续供电,8脚的启动电阻,要根据你的显示器的型号来查,有的是4.7K*2和30K*2等.

网友:
下面有几种显示器规格

下面有几种显示器规格

网友:
不要说上了我的当嘛,不好意思,我真的是在网上找的。这个型号IC的PDF嘛。
我QQ379435564
以后发贴我直接发给你们可以了吧。
还有,我传的东西怎么说是鬼玩意儿呢?
难道不是这个IC的PDF,我也没骗人。我传的什么东东,
我说了是什么东东,你自己非要下。你好奇心太强了。
你说那是启动电阻?
我从220K、42K、22K都没用
直到试到2.7K
烧了,
这回,IC,开关管,保险都挂了——#
求助啊
咋修

网友:
那个电阻是18K

网友:
告诉你,8脚的电阻是启动电阻,根据电路设计不一样,启动电阻大小也不一样,你传的那个图是典型的工作原理图,是围绕203D6工作原理来设计的,第6脚是持续供电,8脚的启动电阻,要根据你的显示器的型号来查,有的是4.7K*2和30K*2等.
看清楚了在问,电路设计不一样,启动电阻大小也不一样,你要把机器型号说清楚!!!晕死

网友:
查出来啦,那个电阻是个启动电阻不错,同时也起保险作用,阻值为几欧姆.其实就是一保险,直接连上也行!
烧件是因为那个集成块本来就坏的——#
换了OK!
谢谢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