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09-07-01):
手上有一台日立的笔记本不开几,一开机就跑00 电流300MA。 测所有供电都正常。 测 时钟芯片输出1。6V 晶振也起振了。~ 然后测南桥供电正常。 南桥晶振不起振。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0.2和0.4? 想问下。 是南桥坏了吗? 还有其他可能性吗?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不是它的问题,南桥晶振的波形本身就不易测量。楼主可以看下有没有复位,时钟芯片有没有工作。

网友:
复位已经有了。 时钟芯片已经有工作了。 暗示开机测内存没时钟。

网友:
还有的就是  1845产生的 2.5V跟 1.8V电压变成 1.2  1.0了。两个电感的对地分别是 36  90,正反向一样的。 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