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5APS互换

楼主(2009-07-01):
LD7575APS和LD7575PS能互换吗?

网友:
应该能的。。。

网友:
还可以用下列代换
DAP8A-DAP7A-LD7575-203D6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我怎么记得LD7575和203D6不完全一样的吧,要改个电阻吧·!

网友:
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
应该可以互换的,但不知道它们俩个封装是不是一样

网友(2009-08-05):
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