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6515B不显示

楼主(2009-07-01):
hp compaq 6515B不显示,供都有,有时也能显示一下,主板上的所有电感的对地阻值都在600~无穷大,这是什么问题????
不显示
主板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虚焊,可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志虑高远
现在电感都正常了,可就是不显示,诊断卡跑00!!!!

网友:
还没有达到这种水平,刚刚学习

网友:
看下内存是不是松了,要不然怎么会没有跑过内存呢

网友:
6515B的机子 是AMD的U吧 这U 很容易烧的 建议换U试试看 再说跑00 很有可能

网友:
AMD的做真是不行,,怀疑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