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和VTT这两个信号在什么直接的联系?

楼主(2009-07-01):
1.VID和VTT这两个信号在什么直接的联系?
2.VTT是在U座的AF4上测吗?所有的板都是如此?本人菜,这个AF4怎么找?(望知道的朋友加个图)

网友:
用假负载量,一个个找很累~~~

VTT是给VID提供信号电压的吧~~

详细的请看: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63201

网友:
AF4找一个478的U座,缺口对面的,找到一个第四脚是1.2V不就行了

网友:
VTT 分两路, 一路进入478的AF4脚, 一路进入电源管理芯片 EN 脚, VTT正常,VID才正常

网友:
并不是所有的VTT电压都进到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有些板子(特别是现在的比较新的板子)EN脚接的是时序控制IC的vcr_en电压

网友:
谢谢版主提点,  您说的时序控制IC 是IO吗 ??  还是象ASUS , GA板上的特殊芯片

网友:
谢谢楼上的了,VTT就是熟知的参考电压吗?

网友:
谢谢版主提点,  您说的时序控制IC 是IO吗 ??  还是象ASUS , GA板上的特殊芯片
引用 网友A:

不是,IO一般不带时序控制。
有专门的IC,如IT8282M等

网友:
谢谢楼上的了,VTT就是熟知的参考电压吗?
引用 网友B:

VTT不是参考电压,板子上有很多的VTT类电压
具体你可以搜索一下
有专门讲这个几个电压的帖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5&highlight=vid
这里面说的"VTT--是参考电压(有VTT1.5V、VTT2.5V),针对不同型号的CPU有1.8V,1.5V,1.125.测量点在cpu插座旁边,有很多56 的排阻,就是它了。
VTT--是AGTL总线终端电压。"这个参考电压不是指CPU参考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