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电压不正常,怪哉???

楼主(2009-07-01):
今天修了一台清华紫光的显示器,拆开来一看是翻新的,主板像长城显示器主板一样,缺角的。测了一下300V电容才270V,变压器出来电压都有,72V 50V -12V 电压都正常,不过13V电压才5V左右,6.3V电压才1V左右,测来测去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不是电源部分有问题,还是后面的电路有问题,现在故障是:电源灯不亮,电压部分不正常。 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电源电路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开关变压器的问题,那个万能电源模块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