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灯泡修电源真好,但好像和大家说的不一样

楼主(2009-07-01):
收了一批电源,全是2修的

保险烧黑,应该后级有严重短路,而且是2修的,怕放炮

改装了个灯泡,(加保险了)
改装了个集成显卡的主板(加了PCI A13灯,开机开关,电源灯灯)万能表检查电压的插头

让行家给鉴定鉴定,
修起电源很快,不怕放炮了,

但是和“电路正常时,不短接绿线,灯泡接电时会闪一下即灭。恶性断路应该时灯泡会全亮。在接负载时,电路短接绿线时会一闪一闪,不过闪时不会好快,一秒左右,但随着负载的加大,灯泡亮度会增大。”大家说的不一样

我的是:“待机和大家一样,开机(短路绿线)不闪烁,灯长亮(不是很亮那种,微微的亮)

网友:
接在哪从来没用过。。。

网友:
提示:
1、灯泡不亮(或冷的灯泡)时内阻很小,亮后内阻会增大很多。
2、灯炮闪烁和220V交流电的频率有关。

上面的"恶性断路"是错误的,应该是"恶性短路"

搞懂为何灯炮会有:微亮、闪烁、很亮的原因,对分析、判断电源的故障部位有很大的帮助。

电路正常时,不短接绿线,灯泡接电时会闪一下即灭。恶性短路应该时灯泡会全亮。
-----------------------------------------
闪一下即灭,是给两个大电容充电正常。如果整流电路“恶性短路”会全亮,220V全加在灯泡上了。下面电路表示:

正常充电的等效电路

短路的等效电路

下面一句:为何灯会有闪烁呢?大家分析下.

网友:
灯泡会闪烁,应该是开关管导通到饱和最后截止时电流通过所致.

网友:
我认为灯泡是否闪烁,需要看电源的负载轻重,灯泡的功率而定。
通常使用的是220V100W的灯泡。
电源空载之时,接通电源后220V交流电将通过灯泡与整流桥给大电容充电,且待机以及空载运行之时整体功耗较小,所以通过灯泡的电流也小,就会出现灯泡亮后熄灭的现象。
电源带载运行之时,整个电路消耗的电流都将流过灯泡,如果电源的负载较轻,流过灯泡的电流较小,相对而言灯泡两端的压降就较低,不至于令到电源欠压保护,此时灯泡灯丝为暗红色,且带载工作正常。如果电源所带负载较重,开启电源之时将会有较大的工作电流,此电流也流过了灯泡。如果电流较大,灯泡两端的压降较高,根据串联电路的原理,电源大电容所充得的电压也会降低以至于欠压保护。此时,灯泡将呈现逐渐变亮后熄灭,不断循环。
此外,还有两个可造成灯泡闪烁的因素:
一,灯泡的电阻值不是固定的,冷阻较小热阻较大。灯泡中有电流流过,必定会令灯丝发热,灯丝的温度越高,其电阻值也越大,若电路中的电流不变,意味着灯泡两端的电压就越高。相对的,电源所得的电压就越低。
二,开关电源不同于线性串联稳压电源,线性电源的工作电流等于负载电流,开关电源的工作电流等于负载电流除以电源输入电压,再除以效率。简单点说,就是当负载一定时,输入电压升高,电源的输入电流就减小;输入电压降低,电源的输入电流便增大。
由于此二者共同作用之下,电源负载重时便会呈现出恶性循环的状态,灯泡的闪烁频率将加快。

一家之言,若有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

网友:
超时不能编辑了。我上面所说的有一处错误,
“二,开关电源不同于线性串联稳压电源,线性电源的工作电流等于负载电流,开关电源的工作电流等于负载电流除以电源输入电压,再除以效率。简单点说,就是当负载一定时,输入电压升高,电源的输入电流就减小;输入电压降低,电源的输入电流便增大。”
应该是开关电源的工作电流等于负载电流乘以负载两端的电压,再除以效率,输入电压。
I输入=(P输出/效率)/U输入

网友:
用3842的显示器电源加灯泡就看不出,好的电路也是上电就高亮,像短路一样

网友:
我也说几句。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接上个灯泡没有什么用。对于新手,短路性的故障可以在灯泡的保护下快速的定位。对熟练的人来说,检测整流部分是整个维修流程的初始阶段,用万用表测几下就够了,没有接灯泡的必要。我也曾经跟郭大侠(郭郭有志)讨论过这个问题,当然最后结果还是各持己见。我始终还是认为,对于初学者,在培养成良好的维修思维之前,不应该借助于太多的辅助工具。整流部分是最最简单的,一个短路你都检测不出来?非得接上灯泡你才发现是哪里的问题?
在接触的电源多了以后,我发现一个问题,对于半桥电路,灯泡接不接根本无所谓。但对于高度集成的芯片,特别是正激的电源,灯泡还是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很多时候某些芯片是很难买到替换的,在又要保护主芯片又要试验电源的各种状态的情况下,上个安全套还是必须的。我就是在修一个长城300sel电源时(3842+tps3510)烧掉了3次保险丝、一个场效应管、一个稳压管、一个3842。回想起来,首先是我知识不足造成的,但如果我先有这种危机感,就可以避免这种无谓的浪费。
对于主动式pfc,因为有预稳压电路,我不知道接上个灯泡再上负载会有什么情况。如果有朋友做过这方面的实验,不妨拿出来探讨一下。
现在我还是不用灯泡,不是懒,是不需要了。修电源多了,其实一个万用表一个烙铁足够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理论才是我们最好的电灯泡!

网友:
不知阁下是否有拔下消磁线圈的插头?如果没有,当然加电就高亮。其中的原由,使用简单的公式以及简单的数学计算就能清楚。

网友:
确实接灯泡修东西快,而且安全。

网友:
我也说几句。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接上个灯泡没有什么用。对于新手,短路性的故障可以在灯泡的保护下快速的定位。对熟练的人来说,检测整流部分是整个维修流程的初始阶段,用万用表测几下就够了,没有接灯泡的必要。我 ...
引用 网友A:

兄台,太过于相信自己的检测水平是不可靠嘀。
例如大滤波电容器引起的烧保险丝,不知道兄台遇到过没有。此电容器不管是在路测量,还是拆下测量,都与正常电容无异。但是安装在电路中,加电即烧保险。我遇到过一例。不多。
另外若在检测过程中稍有不慎漏检了,又或者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那可是会导致损失的哦。
串联灯泡进行检修是有好处的,亦可灵活运用。谁说灯泡只应接在保险丝那的? 我在修辅助电源时,便只串联在辅助电源部份,而且可更换功率较小的灯泡,可避免大电容所存储的电能烧坏辅助电源部份的零件。
关于兄台所说的主动PFC,可照接不误。串接灯泡的位置灵活处理即可。

网友:
我能问一下么 一般灯泡接在什么位置? 新手 望版主能给解答下  先谢谢了

网友:
主要要安全了,不想听放炮了,还有C5027短路,有时候是量不出来的(在板子上) ,必须协了才知道。太麻烦,加灯泡,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11楼说的大滤波电容引起的烧保险丝的应该是电容的漏电太大了吧,这个用指针表应该能量出来吧?

网友:
以前判断建筑暗线短路点的时候,都要在空气开关下串一灯泡

网友A:
兄台,太过于相信自己的检测水平是不可靠嘀。
例如大滤波电容器引起的烧保险丝,不知道兄台遇到过没有。此电容器不管是在路测量,还是拆下测量,都与正常电容无异。但是安装在电路中,加电即烧保险。我遇到过一例 ...
引用 网友B:

我至今遇到的电源还没有一例是烧毁保险丝的,也许我运气好,因此我对灯泡不大感冒。我不是抵触这种辅助方法,也许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吧,我只是希望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清晰的思维罢了。错了,烧掉东西了,就是对自己的惩罚。
关于梦回兄所说的电容检测正常,但上电烧保险。我有点疑问。到底这个电容正常否?如果容量正常,又没有漏电,那么烧保险的唯一可能就是电容充电电流过大。最近考虑写篇摩机的文章,对于高压电容和保险丝的关系有以下经验:330uf及以下的电容用3-4A的保险丝足够了,470uf的4-5A,680uf的6A或以上。不过梦回兄所说的情况很特别,我有兴趣,愿闻其详!

网友:
烧保险才用灯泡,不烧保险我不会先用灯泡。

网友:
呵呵,相信各位都以为我所说的那只电容是天方夜谭,吹牛皮的。
但是,在我实际的工作中的确是有这种情况发生,机率不高,十几年里也就遇上了三五例而已。
我用的就是指针表。这些电容器不漏电,不击穿,容量与新电容对比,属正常范围。拆下用指针表测量,指针偏转的幅度与充电的现象都与好电容无异。把电容器装回电路加电即时烧保险丝。那时候串灯泡的做法还不太常用,大概是与大只佬兄的看法差不多,以为自己的检测技术已经过关了,烧保险这类的故障,应该很容易能解决。偏偏测量此机器的电源部份,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短路。以为电网冲击导致保险烧坏,换一只开机,又烧了。此时确认电路有问题,测不出来,慢慢排吧。把开关管从电路中断开,上保险又试,又烧了。遂怀疑整流二极管有问题,更换之,上保险又试,又烧掉了。电容器几次三番测量都很正常,因为可能造成短路的元件已经只剩下这个了。不得已只能更换一试,故障排除。
电解电容器的测量,不管是用指针表,还是数字表,都是不可靠的。
万用表测量过容量正常不漏电的电解电容,在电路上就是不能用,没有起到应有的耦合或是滤波的作用,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此类问题有一个特点,故障电容器在充上电后,短路其二支电极,放电现象不明显或是无放电现象,没有啪啪声和电火花。但是用万用表测量,充放电的过程是正常的,用数字表测量,容量也是正常的。
所以我在测量一些容量较大的电容,47U及以上容量,若不能确认其好坏,都拿去做一下放电试验。也许有更为简单的办法,直接更换之。
这是电容器故障中较为少见的情况,提供与大家只是想做个提醒。

我给各位的建议就是,在测量电解电容时,不要太过于相信自己手中的万用表。

网友:
呵呵,相信各位都以为我所说的那只电容是天方夜谭,吹牛皮的。
但是,在我实际的工作中的确是有这种情况发生,机率不高,十几年里也就遇上了三五例而已。
我用的就是指针表。这些电容器不漏电,不击穿,容量与新电 ...
引用 网友B:

我相信你没有吹牛皮!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电解电容当中!这与电解电容的特性有关。

网友:
我也说几句。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接上个灯泡没有什么用。对于新手,短路性的故障可以在灯泡的保护下快速的定位。对熟练的人来说,检测整流部分是整个维修流程的初始阶段,用万用表测几下就够了,没有接灯泡的必要。我 ...
引用 网友A:

整流滤波部分短路我相信一般搞修理的都能够判断,还有负载短路等等。由控制电路引起开关管的工作状态失控就会引起烧管,炸保险,各种开关电源的控制电路不会就像有个3842这么简单,各种各样的控制电路数不胜数,有时我们不能准确的判断它的好坏(确实与水平高低也有关系),特别是没有新件更换时,所以我觉得串个灯泡对防止故障范围扩大还是有一定的作用,通断电源时间掌握得当有时还可以防止烧管子。
就算再熟练的高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特别是有客户在旁边,那个小小的爆炸声或烟雾会让你很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