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GA-MF3 跑F

楼主(2009-07-01):
GA-MF3 单桥 GFORCE 250  IO IT8716F-S     CPU供电芯片ISL6312 用假负载 测 全正常 电源好信号1.81 伏系统复位信号 1.81伏 VTT0.88  内核电压1.57 伏    可用真CPU测 核心供电变成1.1伏 在 同样好的主板上测为1.36伏   求教 大家该查那  会是桥吗

网友:
你试一下电源管理芯片,换一个

网友:
先换U试试,VTT是乎有点底吧

网友:
GA-MF3 单桥 GFORCE 250  IO IT8716F-S     CPU供电芯片ISL6312 用假负载 测 全正常 电源好信号1.81 伏系统复位信号 1.81伏 VTT0.88  内核电压1.57 伏    可用真CPU测 核心供电变成1.1伏 在 同样好的主板上测为1.36伏 ...
引用 网友A:

查了VID 引脚的电压 是 1.79 0 0 1.79 0  也就是 高 低低 高低 对应的电压就是 1.1伏
BIOS 芯片为SST 49LF0404  量了好主版BIOS的 7脚 是0.02 坏 主板的7脚 3.25 伏 会不会是bios的原因 直接把7脚接地 行吗

网友:
应该和BIOS关系不大
要不你直接吧BIOS芯片取了在测量VCORE

VID信号对应1.1V输出,应该可以证明PWM IC 场管都正常
LZ检查一下U座,还有就是板子上有没有VID转换IC这个东东??

网友:
GA-MF3 单桥 GFORCE 250  IO IT8716F-S     CPU供电芯片ISL6312 用假负载 测 全正常 电源好信号1.81 伏系统复位信号 1.81伏 VTT0.88  内核电压1.57 伏    可用真CPU测 核心供电变成1.1伏 在 同样好的主板上测为1.36伏 ...
引用 网友A:

以修好  换的BIOS 芯片    我猜测是BIOS 数据错误 ,不能识别CPU 数据 代码 从而不能发出正常电压   在此感谢  孤帆远影 指点和提醒

网友(2010-01-02):
我有个这样的板子是自动断电。有时候不亮就断电有时候亮了还能用老是自动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