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786-NG行副调不到右边

楼主(2009-07-01):
行副偏左,调不到最右边,调到100了右边还有1/5的黑色,进入工厂模式调也调不到右边,什么问题
在进入系统的XP进度条那里可以满屏

网友:
估计是二次电源没工作

网友:
不是二次电源问题,是正个画面偏左

网友:
有没有人啊

网友:
二楼纯粹在胡扯

网友:
检查行电路的输出部分,一种情况是偏左但是图像没有边缘没有压缩,一般检查控制行左右的那些元件,一般接有一个电感和2个二极管,另外一种可能是行输出的那些电容容量有变差,它会造成边缘有压缩的现象

网友:
行逆程电容容量减小,

网友:
行逆程电容容量减小,但不一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