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水+洗洁精 洗主板

楼主(2009-07-01):
如题
应为没有相机 所以就没拍照片·呵呵·
今天掀来无事,拿出一片848班子 直接丢水里,加点洗洁精 开始洗板子
洗完之后 哇塞 真干净,感觉就和新的一样
说明下 这快板子 是开机直接跑FF 中间没其他代码
原来洗之前板子上就很脏,还有油 有股子麻油味
洗完之后看看结果如何
未完待续···········

网友:
主板现在如何呀  快点分享下

网友:
今天掀来无事,拿出一片848班子 ------这块板子是什么故障现象?FF,应该先查一下电压
直接丢水里,加点洗洁精 开始洗板子--------是用毛刷刷的吧
洗完之后 哇塞 真干净,感觉就和新的一样--------注意桥下、U座等,最好用烘干机烘下
说明下 这快板子 是开机直接跑FF 中间没其他代码-----按主板不启动
原来洗之前板子上就很脏,还有油 有股子麻油味------油不太脏,应该不会短路,就怕是油泥

网友:
现在好了吗》?  不要变成太监贴啊

网友:
我都洗过很多了!那些机械厂放在机器旁边做工控机的电脑主板脏的要命!我用洗洁精加洗衣粉泡30分钟再用刷子刷!干净的很啊重点是要反复用清水冲洗一定要吧洗洁精、洗衣粉的化学物质洗干净凉干就OK了!有烤板机拿去烤下最好!我自己用BGA机预热下的

网友:
q 我今天也把二块花屏的显显卡洗了,希望能好,呵呵,菜鸟不会修,呵呵

网友:
给板子洗完澡 放阳台给晒了2天日光浴··
现在板子 呵呵 还是坏的·
老大中秋饼子哥说是 SB问题·

网友:
我至少是洗好十块以上的板,洗对于开不起电的问题最有效,一般都有洗好,呵呵,当然是在主板南桥四周比较脏的情况下洗的,

网友:
为什么这么肯定说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呵呵 老大凭经验判断是这样的
这板子现在成了料板·
呵呵·
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
看下来老半天成了料板。

网友:
不敢随便洗,洗挂了就只能当料板了,但也听说别人以前修电视机也是用说洗的。

网友:
洗干净了就能修好不开机的主板,那我的设备就冤枉买了哦,看看有谁要啊BGA返修台就卖500算了,够装自来水就可以了,还省电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SB 是什么意思?

网友:
高人啊   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网友:
这方法看初次听说,以后有机会ss!

网友:
切!这也说!早就用过了,我也是用BGA机烤干就行了!还有就是南桥坏了换个桥不就好了!反正桥多的是对不?

网友:
昨天修一硬盘  不转   准备换电路板   发现好多虫从盘里爬出来   恶心  借老大经验   要不要洗洗泡泡呢            哈哈

网友:
是不是那些像蚂蚁的东西挡到我盘转了         洗洗更健康

网友(2009-08-04):
这个最好不要随便洗,有烘干设备的话才行

网友:
我不相信说不定洗了就GAME OVER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