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型号笔记本 开机有蓝底色

楼主(2009-07-01):
我有一个ASUS A8J的
笔记本
开机老是有蓝底色 能进系统,不过有小部分出现偏色,屏是好的,排线换了后就好过一次~~~~ 求助大虾
笔记本

网友:
华硕的屏线接口爱出问题,楼主可以留意一下

网友:
外接什么情况啊?显卡没问题吧?确定一下

网友:
屏是好的 主板显卡外接也试过好的

网友:
志虑高远
请问是 主板上的接口么 ?

网友:
A8J有DVI接口,我接一台,外接VGA正常,用DVI转VGA的接上无显示,LCD白屏,测屏线,测屏,显卡均正常,LVDS到显卡的连线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