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660故障

楼主(2009-07-01):
方正A660故障,可以加电,可以进系统,就是屏是黑屏,偶而可以点亮,显卡是GF-GO7300-N-A3
,是显卡坏了吗?

网友:
不一定就是显卡,你的屏线接触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
屏线接触很好外挂显示器都不行啊

网友:
重做显卡吧,基本可以确定了。
维修新手,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换显卡不行就做南桥试试看

网友:
外接看看亮不亮,外接亮的话就和显卡没有关系,可能还是在你的平上面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