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的磐英7K6D跑C1不是高手修不出????

楼主(2009-07-01):
磐英7K6D主板开机跑C1内存报警,换过两条好的内存试,故障一样,测内存电压2.6V,内存6个时钟都是1.2-1.35V正常,点复位主板能复位,测核心电压,1.65V,AGP电压1.5V,AGP时钟复位电压正常,刷BIOS,换I/O,加焊CPU座,加焊北桥,还是跑C1,测内存地址线对地值全部(用电子表测的)285,换14.318还是跑C1不晕了,是哪的问题,晕了没细露了..师兄妹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内存插槽接触不好?

网友:
有时钟芯片换一个吧, 顺便把14.318 的电容换掉,  32.678的电容和晶振也换掉

网友:
你有没有测内存总线的电压DDR  A91   92,的电压看是不是这个电压没有 是不过内存的

网友:
有没有考虑下插槽的问题``

网友:
DDR  A91   92电压3.6V,内存槽加焊过,还是跑C1换14.318换过,我换一下晶振电容看一下,有结果了跟大家说

网友:
内存还有一个负载电压1.25V查了吗?有没有?

网友:
就没考虑刷BIOS  ·???

网友:
你查一下内存的偏置电压1.25V,估计就是这里的问题了,不要盲目更换芯片。

网友:
楼主该做的都做啦,但做的到位否???

网友:
还是看看内否的基准电压吧。看看是否是1.25V  可是差太多往回跑跑线跑。可能最终是北桥。

网友:
继续等待你的答案,这样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呢?有没高手来这边一趟?

网友:
测北桥对地多少,少于200,应该考虑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内存时钟
重点是排阻虚焊

网友:
北桥虚焊或断线

网友:
内存基准电压正常,1.3V,14.318和32.768及电容都换过,依然C1,内存有一个专用时钟IC 没有原形代换,所以没换现在还是C1没修好,看来只有等这个芯片了,有了就换上去还是C1我就不知从何下手了

网友:
你在观察观察板是有没有断线。 仔细看看。 我遇到一回。看看主板是否有断线。

网友:
一般晶振和谐振电容要一起换的你不要东搞一个西弄一个就不行的。你说的这个专用时钟IC  也不要盲目的换看他的供电等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了  如果满足了可以换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