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780-FB显示发白现象???

楼主(2009-07-01):
今天我接到一个方正17 液晶,开机显示正常,就是图标发白,打开任何东西,只要颜色比较淡的地方就亮的看不清楚,打开机器电源板上有几个电容鼓包,换过之后还是那现象,望哪位师傅指点一下,看遇到过类似问题,怎么修的给个经验,谢谢喽!
不清楚

网友:
怎么老是有人看没有人发表啊!我在线等师傅们给指导呢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屏看看这个故障还有没有存在,有就可能背光板漏光了,没有可能LVDS板和信号方面有问题

网友:
修好了,是一个24LC16B这个东西作怪,换过之后立马OK

网友:
是屏上的还是驱动板上的啊

网友:
告诉你我的经验:我在修液晶时,遇到客户不出钱还想修,就把四灯的接成两灯或者一灯。那结果就是怎么调试亮度,显示效果的颜色失真很大。那么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