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N723电脑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9-07-01):
一台东芝笔记本N723电脑开机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屏,估计的背光电路出问题,但不知此机的背光驱动电路是装在显示屏后面还是在主板上?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是在屏的下面吧

网友:
谢谢2# 无印浪子!我拆开看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至少应该接外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