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的CPU供电故障

楼主(2009-07-01):
我的一快MSI-7061主板坏了,CPU凉的,说明CPU没工作,拆下检查,发现4只大功率场效应管,2只型号是P75N02L,2只是M3644,两只不同型号的组合一起配对,(M3466 有短路的现象,D-S间电阻值只有0欧母),我查不到M3644的参数,找不到代用的管子,也不知道为何要这样配对。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1:如果LZ是在线测的场管的D,S间的电阻,那不一定就是场管坏了,如要准确判断,需要拆下来测量
2:如果坏了,就用75N03换应该可以

网友:
不一定是场管挂的!!先把这两个下管下下来看看还短路不!!如果不短了才说明这两管坏!!

网友:
N沟道场效应管可以任意代换的 随便换一个试试

网友:
:如果LZ是在线测的场管的D,S间的电阻,那不一定就是场管坏了,如要准确判断,需要拆下来测量
原型号代换吧,四个都换为好,还要通电测。。

网友:
我是拆下来测量的,2只P75N02L还好,2只M3644 肯定一只坏了,另一只导通电阻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