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潜水的各位高手和在泡论坛的高手维修案例贴,第五步已经发出来了!

楼主(2009-07-01):
笔记本型号:ACER 9402
板      号:05244
故障现象:拿机器过来的时候说不能开机,OK。留机下来检测维修。再来回多次的开机,看电流表。重在内存什么的操作之后,发现一个特点。有一次能开机起来。。。其余的时间全部是跑代码97 95    97 98  四位测试卡测试的代码
维修过程:
维修第一步:
起初怀疑,内存这一块的问题。。理由:当初是重插了一次内存就显示了的。而且不插内存是当E0  插了内存后档代码97 95
加焊内存槽,换内存等操作,均无效果。。。。
维修第二步:
在网上查什么代码卡的说明书。。。。看到97 95的代码是BIOS 这一块的问题。。。刷BIOS无效果
维修第三步:
听板
待机0.06时。有点小啸叫的声音   查满板无短路,是电感方面对地的阻值都OK
维修第四步:
来神了哈哈
发现疑点开始了
不装CMOS电池,触发自动上电,时常能显示,但是正常关机后,又会档97 代码不显示。吧适配器拔下来,重插,又显示正常,正常的关机又触发档代码97。装CMOS电池后开机地一下开机能开,关了后再开。就非常小的几率能开的起来。。。

看来问题点有点眉目了。。。能够控制下来什么时候能跑过代码,什么时候停在那个代码了。这样就好划分那个地方的电压不正常了

很是高兴。。。找开图纸。。。
触发后正常关机,这个时候再触发肯定会档代码。。。查CPURST之前的那些信号。。。。NND,均无异常。
在考虑
既然是CMOS电路方面会影响到开机的正常问题

何必不断开CMOS电池给RTC电路的电容等等元件呢?

再测量   依旧如此

此时陷入精神恐慌   但是心中有个信念,这个板的故障问题肯定不在CPURST之前的问题,也肯定不是断线引起,也肯定不是桥虚焊引起。。。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某个供电,或者信号方面的电压除了问题,这个电压有可能是电容漏电,也有可能是MOS管。。。。至于电阻变大的可能性方面,个人经验,就这样的现象来看。不大
维修第五步:
考虑到开机和档代码,这2个状态有特性。
所以就依照常规修法来修

在这里介绍常规修法,个人的思路而已,大部分能解决属于这一类型的时而能开不能开的机器

具体的方法就是在能进系统的时候,把系统的各个功能都测试完毕:比如,声卡,网卡,猫,USB,键盘  触摸板等等属于测试范围的都要测试完毕

因为在以往的个人维修案例当中,就有发生,声卡与南桥通信不良引起的有规律性的不开机,也有遇到网卡引起的有规律性的不开机

在这个维修案例当中:就是利用这个思路,来测试各个功能,发现键盘不能使用,一个键都按不到。难道是EC出了问题?这个机器的EC是可以和V3000的EC通用的ENE KB3910SF C1 换上去依旧是如此键盘一个键都不能用。
继续死盯在这个键盘不能用引起的开机档代码上
回想以前修台式机键盘不能用,PC***电容就经常引起如此症状。所以就把键盘接口旁边的排容全部拆了,并没有装好的
开机,进系统测试,全部键都能使用。然后插上CMOS电池,开机,正常关机,再开机等反复测试,均OK

等各位高手发表意见和维修思路后,在说一下。。。再次指责一下有部分高手,不知道是真高手还是假高手,经常的说一个主板维修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结束战斗,还渴什么百事可乐提高战斗力。。。这个机器我的总共维修时间是昨天晚上的凌晨开始修。修到2点25分太累了就休息今天早晨9点40分开始修。12点钟结束战斗。。。。

够分量的,有点不是吹出来的高手的,就请写完第五步。没有图纸的可以咨询我来找图纸。。。
PS:这个机器难度算中级,只是希望中级难度的,您那些难度高的板都能在2个小时解决,俺的这个问题应该30分钟解决战斗吧。。。

不要潜水哦
不是说指点我,要什么好处之类的,因为这个机器已经装好,修好了的

-----------------------------------------月饼--------------------------------------
不想因为帖子引起更多 不必要的争论。。我把你的第五步贴上来了。后面的就不要继续做技术外的争论了!

另很佩服楼主的锲而不舍的精神,看完第五步。恍然大悟:如果楼主把所有跑码的过程用视频贴出来,也许你会发现,楼主所说的97代码是否在过了内存呢?如果是,那一般在检测键盘控制器。类似INTEL原装板如果键盘接口供电不足会当C7 一样。也是过了内存一会就C7  。

一般我修板,不看代码。只看整个POST过程大概到哪个位置,看它在初始化什么东西来确定故障点。
我这只是台机的维修思路。如果在你的笔记本里不适用。就当我多言吧。。。。

网友:
我发这个帖子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让大家看看一般的机器维修需要的时间方面。。

网友:
不错的帖子,楼主我请你喝可乐,你要百事的还是可口的?

网友:
哈哈,可乐小贝花

网友:
我修机子修得慢,喝1787年产的法国葡萄酒都没有用。

网友:
小贝花 年轻气盛啊~哈哈 我觉得有些东西我们还是可以睁一直眼闭一只眼~
对你的维修第五步很期待哦~ 希望不要让我等太久哦,QQ上请教你又不说话。
我先猜一个,CPUCLK~IO~

网友:
我到不是想吹牛和针对什么人,
对于有难度的板子,我觉得我们要理性的看待需要的时间问题。吹牛是不好。
知道蝴蝶效应吗,你说2小时候一个板。呵呵

网友:
看帖子要有一定的辨别能力,心里明白就行

网友:
楼上的话  很有意味

网友:
第五步就是BIOS电池没电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你说的也有道理~综合考虑嘛~

网友:
第5步是不装CMOS电池忽悠客户不要重起

网友:
加焊BIOS块,喝可乐管屁用。。。。。。跟快慢没关系。。。

网友:
感觉是晶振老化引起的  不知对错

网友:
以前见高手修完板就喝可乐,自己也曾效防,看来改喝王老吉了吧!感觉是南桥的问题引起

网友:
这个情况应该就是 主电源IC旁边某个小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那里供电不稳.本人还没有到说故障就是知道是什么地方问题的水平,一切都要以自已的测量为依据.维修时间我从来没有看表算过,不是太快,白天不可能花两个小时只定在一台上面修,晚上有可能

网友:
怀疑是晶振不谐.南桥这边晶振导引不来.

网友:
修板为什么要争个你强我弱??

网友:
笔记本
型号:ACER 9402
板 号:05244
故障现象:拿机器过来的时候说不能开机,OK。留机下来检测维修。再来回多次的开机,看电流表。重在内存什么的操作之后,发现一个特点。有一次能开机起来。。。其余的时间全部是跑代码97 95 97 98 四位测试卡测试的代码
维修过程:
维修第一步:
起初怀疑,内存这一块的问题。。理由:当初是重插了一次内存就显示了的。而且不插内存是当E0 插了内存后档代码97 95
加焊内存槽,换内存等操作,均无效果。。。。
维修第二步:
在网上查什么代码卡的说明书。。。。看到97 95的代码是BIOS 这一块的问题。。。刷BIOS无效果
维修第三步:
听板
待机0.06时。有点小啸叫的声音 查满板无短路,是电感方面对地的阻值都OK
维修第四步:
来神了哈哈
发现疑点开始了
不装CMOS电池,触发自动上电,时常能显示,但是正常关机后,又会档97 代码不显示。吧适配器拔下来,重插,又显示正常,正常的关机又触发档代码97。装CMOS电池后开机地一下开机能开,关了后再开。就非常小的几率能开的起来。。。
看来问题点有点眉目了。。。能够控制下来什么时候能跑过代码,什么时候停在那个代码了。这样就好划分那个地方的电压不正常了
很是高兴。。。找开
。。。
触发后正常关机,这个时候再触发肯定会档代码。。。查CPURST之前的那些信号。。。。NND,均无异常。
在考虑
既然是CMOS电路方面会影响到开机的正常问题
何必不断开CMOS电池给RTC电路的电容等等元件呢?
再测量 依旧如此
此时陷入精神恐慌 但是心中有个信念,这个板的故障问题肯定不在CPURST之前的问题,也肯定不是断线引起,也肯定不是桥虚焊引起。。。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某个供电,或者信号方面的电压除了问题,这个电压有可能是电容漏电,也有可能是MOS管。。。。至于电阻变大的可能性方面,个人经验,就这样的现象来看。不大
维修第五步:
考虑到开机和档代码,这2个状态有特性。
所以就依照常规修法来修
在这里介绍常规修法,个人的思路而已,大部分能解决属于这一类型的时而能开不能开的机器
具体的方法就是在能进系统的时候,把系统的各个功能都测试完毕:比如,声卡,网卡,猫,USB,键盘 触摸板等等属于测试范围的都要测试完毕
因为在以往的个人维修案例当中,就有发生,声卡与南桥通信不良引起的有规律性的不开机,也有遇到网卡引起的有规律性的不开机
在这个维修案例当中:就是利用这个思路,来测试各个功能,发现键盘不能使用,一个键都按不到。难道是EC出了问题?这个机器的EC是可以和V3000的EC通用的ENE KB3910SF C1 换上去依旧是如此键盘一个键都不能用。
继续死盯在这个键盘不能用引起的开机档代码上
回想以前修台式机键盘不能用,PC***电容就经常引起如此症状。所以就把键盘接口旁边的排容全部拆了,并没有装好的
开机,进系统测试,全部键都能使用。然后插上CMOS电池,开机,正常关机,再开机等反复测试,均OK
等各位高手发表意见和维修思路后,在说一下。。。再次指责一下有部分高手,不知道是真高手还是假高手,经常的说一个
主板维修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结束战斗,还渴什么百事可乐提高战斗力。。。这个机器我的总共维修时间是昨天晚上的凌晨开始修。修到2点25分太累了就休息今天早晨9点40分开始修。12点钟结束战斗。。。。
够分量的,有点不是吹出来的高手的,就请写完第五步。没有图纸的可以咨询我来找图纸。。。
PS:这个机器难度算中级,只是希望中级难度的,您那些难度高的板都能在2个小时解决,俺的这个问题应该30分钟解决战斗吧。。。
不要潜水哦
不是说指点我,要什么好处之类的,因为这个机器已经装好,修好了的
-----------------------------------------月饼--------------------------------------
不想因为帖子引起更多 不必要的争论。。我把你的第五步贴上来了。后面的就不要继续做技术外的争论了!
另很佩服楼主的锲而不舍的精神,看完第五步。恍然大悟:如果楼主把所有跑码的过程用视频贴出来,也许你会发现,楼主所说的97代码是否在过了内存呢?如果是,那一般在检测键盘控制器。类似INTEL原装板如果键盘接口供电不足会当C7 一样。也是过了内存一会就C7 。
一般我修板,不看代码。只看整个POST过程大概到哪个位置,看它在初始化什么东西来确定故障点。
我这只是台机的维修思路。如果在你的笔记本里不适用。就当我多言吧。。。。
自动上电
刷BIOS

网友:
小贝花
其实你说的也有道理~综合考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