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B-HF769A的问题,急需解决!!求帮助

楼主(2009-07-01):
故障  插电指示灯是黄色  再插上信号线黄灯亮灭跳动
  查  次级输出正常  B 正电压是50V  没有高 压
   经过多次查修   发现把行激励管脱开有3V  也就 是说行震荡心 片是工作了行激烈电压是5V经过行激励电容有3V  并且B正电压上升到290V   感觉过高了
   诊断得出应该是行激励管到行管这路问题    查行激励管和周围电元件全是正常的
  想想我问高手门有没有可能是高压包不好啊??

网友:
感觉像是刷新频率分辨率不配一样。

网友:
b+电路是不是升压型?可能是你断开行输出电路,使行输出电路不能为B+电源的误差取样放大器提供取样信号,并且未设置取样电压异常保护时,引起B+电压升高且超过200V。有没有断行级或在行管集电极串电流表看看是否正常?如果供电没有问题可能要从cpu同步信号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