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源最基本的问题(很菜的)

楼主(2009-07-01):
家里换下来的电源一大堆 卖又不值钱  想学着修修
最近拆开一个 看了下只有几个滤波电容鼓包 顺便量了一下紫5v 只有3.3v 于是把鼓包电容全换了
用数字表二极管档量了下紫5V对地 竟然滴滴响  后来查到一个功率很大而且阻值很小的电阻接在紫5V和低之间 索性就直接拆了去 用镊子短接绿黑线 风扇竟然转了起来 然后测量各个输出端正常
后来仔细看了 不光紫5V 有对地的阻值很小的电阻  就连12V  5V  3.3V 都有 个几或十几欧 而且体积很大的电阻 这不是短路了吗 真是不解 电源空载运转一会用手摸一下会很烫 这些电阻是干什么用的呀 拆除了可不可以 麻烦各位高手解释一下(改天我一定请你) 好吗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不行。至于干啥用的,你搜索下 负载电阻。
另外你“修好”的这几个电源可能并未痊愈。

http://www.baidu.com/s?tn=bds&am ... B5%E7%D7%E8&s=1

网友:
负载电阻是不能拆除的。

网友:
搞定了 谢谢各位 原来那台5Vsb 原来是滤波电容坏掉了 换上后 又听了两位的 把原先那个22欧的负载电阻又接上了  测了一下电压5.2V  看来问题不是出在电阻  谢谢了 还是不明白22欧电阻不是短路了吗 是不是接上主板电阻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了 要不然 时间一长 电阻还不烧掉呀

网友:
还是不明白22欧电阻不是短路了吗
---------------------------------------------
计算一下就好理解了。
假设主板的电阻是5欧姆,她和22欧电阻并联就是电源的负载电阻。再假设电压是+5V,计算出接和不接22欧电阻时的电流:
II=?
I2=?
I=?
接上22欧姆电阻和不要它时,I 分别是多少? 事实上主板+CPU+卡,内阻远小于5欧姆,这时 I2 是不是可忽略不计?

网友:
用二极管档量电阻?楼主应该学一下电子基础,还有二极管档几十Ω也会响的,不要以为蜂鸣想就是短路。建议用电阻档量电阻。
还有就是在不同的电路里,短路的判定标准是不一样的。在这个电路里是短路了,到那个电路里这个阻值是正常的,具体根据电路原理而定!

网友:
明白了 谢谢 特别感谢yyzz163 的耐心指导 开关电源在不上主板的时候 是不能长时间 空载运行的 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