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ata硬盘装win2000方案

楼主(2009-07-01):
如题,别跟我说软驱加载SATA驱动什么的...我是中国人用盗版系统的.

网友:
先用原版系统碟格式化硬盘.然后再用WIN2000 ghost装,

网友:
买个盗版硬装机版的,一步步装就行了,没GHOST装过2000 的(因为没买到过GHOST版的WIN2000),XP的我到是经常装的!装机版的会自动认到SATA的硬盘的,但大于100G的,好象不行,最好用DM先分下区,再硬装!

网友:
硬装不加载sata驱动可能不行吧,ghost没问题.

网友:
没装过的别乱说,安装版不认硬盘的,分区都不支持。ghost直接蓝屏...现在sata硬盘基本都320的

分区工具分好区也不能装,安装版不认分区..

IDE硬盘装好克隆也蓝屏...   不行只有换IDE硬盘了。。做造型的机器真不好搞

网友:
为什么要装2000 呢,,本来我想试试2000看看 但是找不到安装盘  找到安装盘给你装下看

网友(2013-12-06):
这个不行吧~~~SATA驱动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