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90 cpu 供电低

楼主(2009-07-01):
V星 给联想代工的主板 型号是N1996 L-A690  CPU 供电芯片ISL 6566CRZ  用假负载测电源好 1.77 伏 系统复位1.77 VTT 0.9  内核 1.43 伏 内存1.83.和0.91 桥供电有1.2伏  1.24伏 1.79伏
用真CPU 测核心供电1.1  内存 1.79 伏 请教大家 核心供电出来了是不是说明CPU这部分是好的 请大家给分析下 应该怎样查 ,碰到核心低的情况好几个了 一直没法 请各位老师帮忙

网友:
上真U的时候,测一下VID。看是否对应1.1V的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真U 测 VID 是对应的1.1 伏 是不是 能说明CPU供电芯片是好的 还需要查那 谢谢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U座,U座到IC之间的连线,如果有VID转换IC,也是重点检查对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请问您下 VID转换IC指的是什么?  该怎样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