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3000不开机

楼主(2009-07-01):
外接可调电源,电流表打表,初步判断主板有短路。拆机查几个供电端,却未发现短路,再

插电源,还是打表。晕!反复看主板也未发现有烧坏痕迹,再插电源,怪了,这回不短路了,待机电压也正常。仔细想了下,就刚才

翻动了下主板,难道有焊点虚焊?试压主板各部位,当压到CPU座时,短路消失了,反复试验均是,重做CPU座后故障彻底排除。

网友:
太强了!!!重做CPU座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子的呀》学习了。

网友:
真假的。老大可以从左CPU做啊,厉害,长见识啊

网友:
加焊的吧?  重做的我还没见人做好过!

网友:
CPU座不好做啊,BGA油跑到里面真是麻烦

网友:
CPU座能做好的,要用点小窍门。

网友:
我有台HP DV1000的板根LZ说的也是一个现象,我把南北桥都做过,没有解决问题,看LZ的DV3000重做CPU座解决了,我也想试试,但重做CPU座子,难度太高了,最后迫不得已放弃了。做南北也是一个风筒在做的,板子变形严重,CPU座不敢用风筒做,LZ是用返修台换的CPU座吧。

网友:
没道理,压了反而不短路????

网友:
DV3000的CPU座式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