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910GL-M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07-01):
各位高手:本人手上有块精英主板910GL-M5不开机,上全好电源(未插内存、CPU),开机,风扇不动作,主板不启动;测插座标绿色针上有5.08V;蓝色针上有3.46V;粉红色针上5.07V;而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0.44v、0.87v;PCI槽A14脚有3.46v。测主板电源插座未发现短路现象,短路P-ON能启动ATX电源。

网友:
打ATX各测试点阻值看是否对地,还有那个4PIN为CPU供电的!!!

网友:
楼主好好看看专题-主板不上电的维修流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5241-1-1.html

网友:
先拔P4小插头 拔了  看会不会启动  不会启动 就按照楼上所说的  安流程来走

网友:
谢了!打ATX各测试点阻值正常,拔P4小插头加电故障一样不开机,现在测内存好像无电压,但不知测具体哪个脚才是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