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RE3270不开机

楼主(2009-07-01):
插上适配器,适配器上指示灯一闪一闪,怀疑有短路,插上外接电源,果然电流很大,拆机查供

电端,却也查不出短路,有上面的经验,用手扭动CPU座附近,果然十有八九不会短路,于是判断CPU座空焊,当时为了稳妥起见,又

把板放在桌上,从上面按压CPU座,却怎么也不能排除短路,郁闷了。再细细想下,难道是手摸的地方产生了某种感觉信号,从而引

起某电路正常。观察电路板,发现手扭动电路板时,一部份接触到CPU供电芯片MAX8736 一至十脚外面的阻容原件上,马上试验,用

手摸着这些原件再插电源,哈哈,果然大部分时候不会短路,马上手持镊子,挨个碰一至十脚外面的原件,当碰到4脚外接电容C41时

,故障消失,说明问题就在这里,找一个大小相近,颜色相近的电容换上,再插电源,还是短路
,问题肯定在这,再找个电容换上,成功,再也没出现短路情况。
  上面这两个故障,由于缺乏资料,着实想不出合理的原因,我想可能的原因是,由于CPU芯片缺少了某个控制信号,造成芯片工作

在不正常状态,导致电流过大,造成主板短路的假象。

网友:
电容击穿了吧?测一下噻·

网友:
电容穿了吧,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手摸就好了呢?

网友:
修过一台
板载cpu损坏导致大电流的机器。现象和短路一样..

网友:
这个机器短路就cpu哪里的电容,遇到过和你多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