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03

楼主(2009-07-01):
英特尔845EPI..上U和内存跑D3.D4.D5.03就停了...刷过BIOS一样.键盘灯不亮.内存电压正常...请教怎么处理?

网友:
目前没有IO可以换看...IO是SMSC LPC47M172

网友:
CPU座是否虚汗

网友:
不会吧,一般是BIOS的问题,你刷的是否正确,我都修好几个这样的了

网友:
看跑码应该是BIOS问题,建议楼主换个BIOS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