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液晶显示器黑色变成了绿色!~~~~

楼主(2009-07-01):
acer 液晶 19 显示器 启动时黑色变成了绿色 带轻微的抖动!!~windows 下也是一样 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Windows

网友:
看看屏线是否插好了 启动好画面正常吗

网友:
可能是屏线接触不好,拔下来擦干净再插上去就行了

网友:
屏线.. 有问题。。